求助!急昂达A880G开机不显示黑屏,不小心拔件焊盘掉了

楼主(2016-12-09):
接到昂达A880G主板开机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显示的时候亮一下就黑了,不显示的时候听见蜂鸣器滴一声响,插usb键盘灯也亮,加焊过北桥装系统测试过装到一半过程中有闪烁跳动过,最后系统没装完有黑屏了,想换u2高清接口附件芯片不小心拔的时候焊盘被拔掉了,还有救吗,黑屏不显示跟这个U2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昂达A880G 1.00

昂达A880G

昂达A880G

网友:
这个芯片不装,键盘灯应该会亮,但是不会显示,这个是串行转换芯片,你打下vga 13脚和14脚二极体应该就知道为什么不显示了

网友:
13.14脚阻值700多,这个板子有高清接口,试了可以显示测试一下稳定客户急已拿走

网友:
呵呵  缺几个键没问题

网友:
只是影响稳定性哦

网友:
按时主板上电流程来修

网友:
焊盘干成这样   这是有多不小心呐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