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无铃声 无免提

楼主(2016-12-09):
排除尾插 喇叭 尾插座虚焊 的问题,音频换过 , 铃声放大器换过,系统还原过;音频,放大器 脚位阻值对比过料板 正常
主板之前修过报错4005,是硬盘下面G3脚板层断线了,挖了大概四五层,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放大器测试过的条件

硬盘下面板层断线的地方

无免提,现在有图标,但是也没声音

恳请各路大神帮我 分析 指导一下 !

网友:
电压都测了吗

网友:
这个用多少倍的放大镜啊

网友:
我没搞过苹果 ,找下论坛里面的大神 问问他们?

网友:
还有什么电压需要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好像是跟这个补线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A:
你挖了四五层 这个有点不保险 谁知道下面几层涉及到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挖了四五层 这个有点不保险 谁知道下面几层涉及到什么功能!

对啊,挖多了也有可能,但是不敢肯定

网友B:
是不是也是半层断线

网友C:
膜拜能挖板子的大神,我还有个6s掉了个点,到现在扔那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膜拜能挖板子的大神,我还有个6s掉了个点,到现在扔那不知道该怎么修

哪个地方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也是半层断线

脚位阻值正常的,应该没断线

网友:
没挖过的话  还可以说说   这样一挖  就指不定什么问题了   帮你顶顶吧

网友:
  感觉还是音频的问题 对照这张图查查  如果确定阻值正常的话  就差供电时钟正常吗

网友:
这是阻值图

网友:
看下电池座旁边那个小铁罩子有收获

网友:
看了下 图3  有好几成线

网友:
有这图就好修多了。

网友:
干了这么多  是不是把U干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