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进水二修A1466 暗屏

楼主(2016-12-09):
拿来的时候,同行说是不通电。

我开机查看后是暗屏,之前也修过几台暗屏的机器,不是特别难

拆开后发现屏接口附近有修过的痕迹,还有个保险也坏了。

仔细测量后发现

R7717-R7722  这6个脚到芯片的阻值不一致

拆开板子才发现这个芯片被焊的乱七八糟

而且都断线和缺件

这三个元器件最关键的就是R7731

这个是背光的开启

这个是由PPVIN_S0SW_LCDBKLT通过两个电阻R7731和R7715分压 2..6V左右的开启

大概问题找到了,买来升压芯片:LP8550

这个芯片不好焊,轻薄,而且锡球比较大

建议抹上薄薄的一层焊油,不能多,对好位置后,用最小风速吹,不用镊子去推,这样就可以焊接好的

芯片焊好后,可能有小伙伴就问怎么飞了一条线?

因为这里没有苹果主板的料板,普通主板的电阻太大了,我就飞了个3V通过一个100K电阻直接上拉。嘿嘿,只能这样投机取巧

焊好后再次测量升压芯片的那6组数据线对地值和供电脚是否正常

正常后装机

又有问题了

居然不触发?

去下主板一眼就看到SMC附近掉了个电阻

也用漆包线直连

这样就好了呀

开机什么都正常了

网友:
来学习学习   长经验了

网友:
厉害啊真的牛逼

网友:
哦,原来如此

网友:
正在啃苹果,,,,

网友:
又时候维修细细的观察主板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A:
修的不错虽然是小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二挺多的

网友:
苹果也是不怎么样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虽然是小问题

这样水贴不太合适吧

网友:
可以的,小伙子,修的不错

网友:
升压芯片的问题

网友:
苹果机器的维修,还是很考验焊接功底的

网友:
这机器进水屏暗我也修过一个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是一般的NB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一年还修不到一个苹果,苹果做工太好不易坏,市场少好多

网友:
区别大了去了。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真心要赞,建议备点苹果料板啊,

网友:
楼主修 板很细心啊,呵呵

网友:
高手啊,膜拜

网友:
厉害 苹果的笔记本好难修啊 佩服

网友:
值得表扬,发帖辛苦了

网友B:
唉老陈牛逼啊,还是原来的发型,原来的味道,不一样的感觉
骑龙虾去潇洒
请叫我江西陈冠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老陈牛逼啊,还是原来的发型,原来的味道,不一样的感觉
请叫我江西陈冠希

网友:
进水暗屏 基本都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