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0560 HB1显示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6-12-09):
显示器放视频时,长时间播放,不动它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浏览网页,你鼠标光标在选电视剧(第X集)那里动来回一下,显示器就进入黑屏,此时电源指标灯显示正常,按电源开关键没反应,须断开电源线,重新再连接起来才有显示(有时亮一下又黑屏、有时花屏)。想问下这是什么问题?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
怀疑是驱动板问题,最好找通用板点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A:
从你给的图片判断90%屏坏了,如果你不死心的话就拿万能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给的图片判断90%屏坏了,如果你不死心的话就拿万能板试试

我敢肯定换驱动板,肯定好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敢肯定换驱动板,肯定好

楼主试了告诉我们一下结果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看着像是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敢肯定换驱动板,肯定好

看楼主的照片,是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第3个图 像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敢肯定换驱动板,肯定好

你已经换驱动板确定过了吗?为啥这么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照片,是屏坏的可能性大。

我不是说了吗?“显示器放视频时,长时播放,不动它都滑什么问题吗”这说明屏幕是好的

网友:
知道是驱板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是程序还是其它别的问题,直接在淘宝淘了一块驱动板换上,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2017-01-17):
我遇到过LG有这个问题,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