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9):
一批长城的LED显示器 18.5寸 数量比较多,出现背光不均匀,都是LED灯死了
需要换LED灯条 灯条在显示器一侧 只有一条,但是买不到18.5寸的LED条怎么修啊
淘宝上也没有18.5寸的,万能LED条貌似要宽点
显示器

网友:
淘宝上购买的基本上是自己裁剪的,需要多长就减多长,和换灯管是一样的,而且比换灯管简单多啦。

网友:
灯条在左右的还是上下的那种?一般万能可以换的,长了装不进去,三个灯一组的,短一点点也不是很影响显示效果的

网友:
不好办 淘宝找下吧

网友:
买长了可以剪短啊,亲

网友A:
把你原来的拍照上来看看
杨样儿
版主帮看下在哪里能搞到,淘宝买的笔记本灯条也是厚了点,卡不进去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703&page=2#pid16195969
详情

网友:
现在楼主说的 是通用灯条太宽,而不是长短问题,,

网友:
最常用的LED灯条 买过来 剪就是了 剪短一点点也行

网友:
宽的话,影响到装配,就是个麻烦事了。

网友:
18.5也是用19的 灯条

网友B:
碰过led灯条这种,,最直接就是把坏的led换了,修过好几只,都是手工换灯了,灯带不好找
杨样儿
板子都烧了,找不到焊点
详情

网友:
买个长的 剪短

网友C:
买个长的 剪短
lcdlove
说的很对呀!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长的 剪短
说的很对呀!

网友:
买点自己回去剪就行了

网友:
换灯珠,这样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找不到合适换就换灯珠。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很麻烦的,不是长短问题,而是那通用的灯条太厚放不下,会顶住背光板。如果坏的灯珠不多,就换灯珠吧!还要记得把亮度限制一下!不然死的很快!
杨样儿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问题,痛苦,很多这个机器都是这毛病
详情

网友:
只有在LED坏屏大小尺寸接口相同能亮的里面拆了,外面很难买到,或者换灯珠

网友:
发来我帮你修

网友:
确实很麻烦,淘宝买了一条还没到,也是侧边的,买条24一下通用的,只能裁剪了,剩下的那段偶尔还能用上

网友:
淘宝买的厚了,卡不进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你原来的拍照上来看看

版主帮看下在哪里能搞到,淘宝买的笔记本灯条也是厚了点,卡不进去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2#pid16195969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过led灯条这种,,最直接就是把坏的led换了,修过好几只,都是手工换灯了,灯带不好找

板子都烧了,找不到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很麻烦的,不是长短问题,而是那通用的灯条太厚放不下,会顶住背光板。如果坏的灯珠不多 ...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问题,痛苦,很多这个机器都是这毛病

网友F:
剪就是了   剪短一点点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剪就是了   剪短一点点也行

现在说的不是长短问题,是灯珠厚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帮看下在哪里能搞到,淘宝买的笔记本灯条也是厚了点,卡不进去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 ...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我也遇到过,我就是硬挤进去的,卡的死死的装的,背面不要用任何双面胶海绵胶之类的,你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反正遇到这样的蛮烦的

网友:
上淘宝买,自由裁剪

网友:
我换个一个别的牌子    原灯条薄而窄   用普通灯条宽度差不多能进去  厚度不行   就把下边的的背光板往下挪了下(下边用胶粘的)  装上就可以了  不过由于原灯条灯珠密  通用的稀松  显示时能看到灯珠的位置    介意的话只能买原装的

网友:
碰到一个。找不到换的。只能放弃。

网友:
又下单了几条笔记本用的,再厚了就切割背板来将就灯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