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pt 复位灯闪

楼主(2016-12-09):
技嘉gag41mts2pt,不跑码复位灯闪,各项供电均正常,按时序走吧,开始查复位,我先从cpurst开始查的,中标了,cpurst,只有0.2,在往前查吧,网卡RST没有,pci的rst出来了,这好办了,直接摘掉网卡芯片2脚阻值正常,跑线吧,跑到了ec旁边,一个小电阻上,都烧黑了,直接换掉,ok,3.3出来了,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
IO吧,EC不晕里呀

网友A:
跑线的功夫不简单呐  我就最讨厌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的功夫不简单呐  我就最讨厌跑线了

生意淡没活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跑着玩呗,哈哈

网友:
不错啊。时序了然已胸啊

网友(2017-08-27):
这是IO的发出的平台复位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