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不开机

楼主(2016-12-09):
插上电不跑吗电流0.12    3v转换电压1.45         3v转换芯片控制脚没电压                         VSB电路怎么找

网友:
对着图纸找啦,没图说个啥......

网友:
有图纸的 搜索你要找的电压 找下对应原件就好

网友:
你看图纸啊,看是不是有断线啊

网友:
看看SUSP#有发出吗?

网友:
找到问题,顺着这个信号往前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