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4400

楼主(2016-12-09):
电脑放完电 就好了 重启几把 就不亮了 又需要放电 什么问题 谁遇到过
电脑

网友:
有一款 IBM 的好像是E420吧 这种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 楼主的这款没修过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
放电正常 查下RTC线路相关

网友:
查RTC电路还有看下32.768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RTC电路 还有就是南桥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BIOS ,南桥,RTC线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多数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