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跑92不显求助

楼主(2016-12-09):
Y450跑92不显,跑过4a 59 92停住,电流1.2A左右.原先是跑A2,换显卡后变92,拆掉声卡网卡,换了南桥,也一样,USB也正常。打显卡到北桥数据线阻值也正常,有没有朋友帮下忙,亏钱了,香菇
显卡

网友:
查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
可能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感觉还是显卡

网友:
还是觉得是显卡

网友:
在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有没有人真正的解决过?

网友:
看来亏钱是亏定了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

网友:
你声卡拆了如果不补上主板是不会有显的,就是跑不完,然后你确定一下你显卡做好了没,显存有没有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