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720 开机2声报警

楼主(2016-12-09):
板号:DA0R09MB6H1  之前是报警8声 显卡修完 然后开始出现开机2声报警 电压1.2 掉到0.8  不装内存电压1.1 ,内存换过 BIOS刷过 内存1.5V电压正常  大哥们如何处理 小弟先谢过

网友:
查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
查内存spd,vtt,主供电,复位,sm

网友:
查内存条件,,,

网友:
查内存条件,,,或北桥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
不装内存报警几声

网友:
你只动了显卡的话,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内存报警几声

不装还是一样2声 现在准备从做显卡

网友:
今天上午还修到个2声的,一看里面内存没有。。

网友:
你的2声是不是亮了出要F1的。外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