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简单维修附上BIOS确切可用!

楼主(2016-12-09):
今天接了一个进水的联想300s超极本,酷睿I5-6200U.BGA的cpu南桥跟cpu一体的,显卡是920m!机器进水,拆开看了下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地方,只有EC的供电电杆腐蚀掉了补上一个一直亮机。没啥技术难度。附上亮机图与原机备份BIOS。给坛友们! 联想300S-14ISK LT14 SKL

网友A:
修过几台。这个主板还没发现比较难修的

网友B:
有个清楚的进水图片就好了 那个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清楚的进水图片就好了 那个电阻的

EC边上有个2.2欧姆的电阻,保险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台。这个主板还没发现比较难修的

只要CPU南桥不坏 我感觉也好修些,这种一体的U太贵了!

网友(2018-12-13):
  下    下来收着,下次可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