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暗屏分析

楼主(2016-12-09):
开机暗屏,查了屏接口 30脚BACKLIGHT_ON无电压,此为背光开启信号吧,查此信号来自EC,于是把EC给换了,故障依旧,于是把30脚和3脚连在一起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但有时候进系统就黑屏,有时进系统正常,修过此故障或对此机电路熟悉的朋友希望给予指点,故障点在哪?

网友:
Thinkpqd的机器电路比一般的机器复杂些,希望多些朋友给予提示为谢!

网友:
找到屏3.3对接

网友:
和屏线可能有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肯定有受控,还有应该有防静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9345-1-1.html

谢谢,我的LID果然也是低电压

网友:
这机器屏线爱坏吧

网友:
休眠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