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x54h 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6-12-09):
华硕x54h ,板号k54ly,显卡型号216-0809000,进系统加载显卡驱动后花屏,更换全新的显卡无效,和换显卡前故障一样,请大家看看这样的花屏是不是显存的问题,有8颗显存,有点怕的

网友:
显卡先再补加下高温 显存很少坏的 外接情况呢?

网友:
建立楼主选择显存焊接

网友:
显存先换下试试嘛

网友:
我修过 就是显存的问题 换了也用不住的

网友:
可以考虑换显存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显存问题

网友:
显卡先再补加下高温 显存很少坏的 外接情况呢

网友:
显存很少坏,但是换了显卡不行就换显存吧,我遇到过花屏换显卡不行,最后换了两颗显存就好了的,不知道哪一颗坏,从第一颗开始换,换到第二颗就好了

网友:
干掉显存在说

网友:
kan kan xiancun lo

网友:
换显卡故障不变,估计就是显存了,先试下加焊显存吧,两颗两颗加焊测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我是真怕,修完又出问题。显卡是坑

网友:
9000显卡都是翻新的,不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之前遇到过,我之前的是AMD ,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都没有想到,屏的问题,我遇到过进系统花屏。显卡 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最后换了屏就都了。遇到几台了,都是华硕的

网友:
换显存试试吧,一对一对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