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V1.0 不触发

楼主(2016-12-09):
有几台同样的机器都是不触发,开关有3.3V,晶振有压差,,应该是通病,有修过的吗?板比较新,不好搞啊

网友:
修过一台是南桥坏了,直接短路的,换了个桥搞定了,还有一块也是南桥故障,但不是短路,是不出SLP_S3。

网友A:
而且这个板子的一大一小双BIOS一定要刷人家给的能点亮配套的,之前我在论坛找了好久,麻烦的一笔,最好找那种直接2个bios一起给的那种下载

网友:
测试相关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这个板子的一大一小双BIOS一定要刷人家给的能点亮配套的,之前我在论坛找了好久,麻烦的一笔,最好找那 ...

这个是单BIOS的

网友B:
不触发 就查触发电路   不要老想着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 就查触发电路   不要老想着通病啊

因为手上有三台一样的,想偷偷懒,看到也有人跟我一样的问题,,也没修好

网友:
有修好的吗,

网友:
还没有,,,有空再看看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5043-1-3.html 这个帖子就是你这样的问题啊,要懂得搜一搜。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5043-1-3.html 这个帖子就是你这样的问题啊,要懂得搜一搜。

嗯,,谢谢,,我发贴的时候,,他的还没发!查了下我的跟他的故障不同,,,

网友:
H81应该在保修内 我这都没开始修

网友:
哪有那么多死鱼检

网友:
是桥短路了,,三台都是,,没这么倒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