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h81h

楼主(2016-12-09):
此神板三无产品,,CPU供电1.7V   抓不到ADS     自我安慰一下刷了下B一个尿性,,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搞过这种板,,,现在问题是CPU有供电,CPU不发热

网友A:
大神,先搞清楚这板有无A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先搞清楚这板有无ADS#

咯,,,,我正在找ME 桥供电,,找不到这芯片在那,,,多谢大神提醒,,8系列是 APWRGD给桥,桥供电正常读B,,,,发时钟,,,,我在想现在肯定是没有时钟,,,打算查查桥小供电,,不知道大神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咯,,,,我正在找ME 桥供电,,找不到这芯片在那,,,多谢大神提醒,,8系列是 APWRGD给桥,桥供电正 ...

楼主分析没错,先找U供电芯片的PDF,从PG脚跑线,看看桥是否有收到PG,然后才读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咯,,,,我正在找ME 桥供电,,找不到这芯片在那,,,多谢大神提醒,,8系列是 APWRGD给桥,桥供电正 ...

楼主分析没错,先找U供电芯片的PDF资料,从PG脚跑线,看看桥是否有收到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没错,先找U供电芯片的PDF资料,从PG脚跑线,看看桥是否有收到PG?

板子被我一脚踢进垃圾筒了,,,,,看了板上一些芯片,,我手上的都没有,,,查到了出没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没错,先找U供电芯片的PDF资料,从PG脚跑线,看看桥是否有收到PG?

8系列的cpu电源芯片发的PG也是发到桥吗,,,cpu芯片是95812                  3脚是PG

网友C:
单桥的哪来的ADS   是不是蒙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桥的哪来的ADS   是不是蒙圈了

单桥的是什么,,我真不懂,,,,大神指导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桥的是什么,,我真不懂,,,,大神指导下

其实单桥的CPU寻址信号名  我也不知道   也没测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单桥的CPU寻址信号名  我也不知道   也没测过

今天到手一个G41的,,网卡部位烧穿了,,不知道背面烧断的线是干什么的,,,能不能去捣这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到手一个G41的,,网卡部位烧穿了,,不知道背面烧断的线是干什么的,,,能不能去捣这板

捣这板?   你想捣就捣   别犹豫  别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捣这板?   你想捣就捣   别犹豫  别控制

不想浪费时间啊,,,,,,,,

网友D:
这不是顶星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顶星主板吗?

好像是,,我也不懂是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