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能充电问题,追查到门电路了,请教下。

楼主(2016-12-09):
在修索尼mbx-237,电池不能充电问题。。。。我追查,smb date和clk,就电池的2根接口线,然后跑这个地方来了。我晕了。我先前都想着这个二根线是去到了ec啊,可这个怎么就去到了这个74门电路?求指教下,然后,这个是要去到ec的吧。电池的二根数据和时钟线,我没查到捏。。。

网友A:
总线要通到EC,必须满足条件。

网友B:
通过门电路连接到ec,换了个马甲,查一下74门的pdf就明白了

网友B:
图纸oe为低,S为高,端口=B2,通过B2接着往前查

网友B:
看错了s脚是受控的,你看下s脚吧,高=B2,低=B1

网友C:
总线肯定要到EC才对,这个因该是通过门电路在到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肯定要到EC才对,这个因该是通过门电路在到EC的

可以把这个门电路去掉,直接去到ec么,这个门电路,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电池接口就二跟数据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要通到EC,必须满足条件。

你好,可以去掉,直接链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门电路连接到ec,换了个马甲,查一下74门的pdf就明白了

pdf都是英文的,更模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oe为低,S为高,端口=B2,通过B2接着往前查

1b2 2b2 3b2请问,该查哪个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s脚是受控的,你看下s脚吧,高=B2,低=B1

这个图是怎么看的呢,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怎么看的呢,谢谢啊。。。。

OE要为低,S端为低时1A=1B1   2A=2B1.…………。
OE为低,S为高1A=1B2   2A=2B2  3A=3B2
OE为高时全部关断,明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OE要为低,S端为低时1A=1B1   2A=2B1.…………。
OE为低,S为高1A=1B2   2A=2B2  3A=3B2
OE为高 ...

明白了,两个门电路和八个开关组合的

网友:
不能充电,能不能认到电池??

网友:
要是能认电池就和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
百度查下是什么门,再查那个门的定义,不就简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