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552g奇葩现象,求解

楼主(2016-12-09):
不能装win7,bios改模式也不行,不从u盘和硬盘启动,   而且内存显示无限大我也是醉了。但是可以装win8.进系统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急求高手作答

网友A:
售后咨询一下方便快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售后咨询一下方便快捷

已经拆开在刷bios了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已经99.9999999999999%了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常见啊

网友:
听说最新的笔记本只支持WIN8引导,内置EFI启动,只能装WIN8以上系统,楼主解决了说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更新下bios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同上  , 新机装系统改WIN7还真是技术活

网友:
刚开始官网下载bios升级没有卵用,刚刚下了论坛bios刷了首页下面型号什么的乱码已经正常了,但是内存还是无限大。主要还是装不了win7 准备在换个资料试试

网友:
换个内存,,硬盘,,试试呗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吧,就冲着内存检查不正常

网友:
用win8呗,可能不支持

网友:
研究中 首先加内存可以识别 也只能用win8  第二硬盘早就试过 再不行估计只能用win8了 说明一下这个机器正常100%可以装win7使用

网友:
内存无穷大,我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
举手投降 还是装不了win7系统 算了叫客户用win8 估计板载内存坏了

网友C:
升级BIOS  有些出厂BIOS 是   装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BIOS  有些出厂BIOS 是   装不了的

怎么升级 官网就一个下来升级了一个样

网友:
你最后问下官网的客服,多方便

网友D:
新机装WIN7是技术活,不从U盘和硬盘启动,那楼主是怎装的WIN8,又是怎么进去WIN8系统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程序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机装WIN7是技术活,不从U盘和硬盘启动,那楼主是怎装的WIN8,又是怎么进去WIN8系统的?

win8 模式u盘就可以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拆开在刷bios了

期待下文 关键要有 支持W7的bios程序

网友:
问题不好找,就换东西替换法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BIOS的故障啊

网友:
机器板载内存那里进水了  装好win8进系统1.45g  装不了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