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70 开机花屏

楼主(2016-12-09):
  RT   用什么软件定位坏显存?

网友:
我没弄过  因为不修显卡  帮你顶顶吧

网友:
花屏图上来看看

网友:
MATS ,但不一定弄得到,要相应版本的,Linux平台上用的,

网友:
一般是核心虚,上次我就遇到个,你吹下核心试试看

网友:
先加焊核心然后再定位显存!

网友:
花屏一般是核心虚,先加焊试试

网友:
RT 我也有一块花屏显卡   一开机就花屏,加焊之后开机显示正常,进pe就会花屏   这这是不是核心坏了?

网友:
没有检测软件就GPU加焊

网友:
我只知道,NVIDIA的开普勒核心开始,显存定位测试软件只有LINUX环境下用的,你可以淘宝问问。

网友:
先测显存供电金手指打值是否正常

网友:
不好找哦这个的测试软件,不过核芯虚的可能性很大,可BGA试试!

网友:
先烤烤现存再说

网友(2017-01-25):
我只是来学些东西的!!

网友:
这个显卡还是很值钱的!可以修一下!

网友:
先要查供电和信号打值吧

网友:
有条件就先加焊,不行再一个一个代换。

网友:
显存坏的概率是很低的,大部分属于核心虚焊、掉贴片元件、散热螺丝孔附近铜铂断开、显存电容容量变低、超频等

网友:
用风枪吹GPU3分钟,然后上机测试,正常就吹个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