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6-12-09):
都帮我看下什么问题,鬼脸
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就是屏的问题,
其中屏线、程序等都可以的,

网友:
插拔下屏线

网友:
鬼脸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看下逻辑板主控是不是AS15-G,是的话换AS15-G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上次碰到过到一台

网友:
遇到过,是屏的问题,没有逻辑芯片换,也没有修好。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确定故障

网友:
6楼的正确,家马芯片。

网友:
遇见鬼影的电视,首先考虑软件方面的问题,可以恢复出厂,或者刷写FLASH,其次考虑屏线的问题,最后再考虑逻辑板和屏的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啊 是不是显卡的驱动没对啊

网友:
是不是屏显的问题啊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吗? 原来我修过一个 不是屏线问题,也不是逻辑板问题, 原来是逻辑板有断线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