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2.0跑码15 19

楼主(2016-12-09):
华硕p8b75-v 2.0跑码15 19,这个主板三个pci插槽只有中间的插槽跑码,其它两个不跑码,我刷了BIOS后故障接触
补充内容 (2016-12-12 10:43):
华硕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该查查PCI槽的对地了

网友:
BIOS刷了不行 就拆拆外设看看

网友:
查内存条件试试

网友:
还是BIOS问题,继续刷BIOS。两个BIOS,不要搞错了、

网友:
这款是双BIOS的吗?双BIOS的两个都要刷,而且位置还不能搞错

网友:
bios 论坛有

网友:
bios 网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