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200 笔记本触摸失灵乱跳

楼主(2016-12-09):
一台华硕笔记本S200 触摸屏发疯一样乱点乱跳 , 本以为是触摸屏的问题。 买了新的 触摸屏 接上测试还是乱跳。  后来发现 有个触摸控制的驱动小板, 只有拔掉它才能不乱跳。 于是买了一个驱动控制小板,不想接上还是一样乱跳 , 不用接触摸屏都乱跳乱点。 请问哪位维修解决过这个问题? 求赐教~  郁闷毁了。。。

另外  不进系统 进入PE 操作系统也乱跳乱点 应该说明不是驱动的问题吧。 拔掉小板就不跳了。

网友:
我遇到不下十台,拨掉触屏的排线一样乱跳,拨掉触摸小板的排线就好了,都换了也不行,我现在遇到都不换就拨掉触摸小板排线让客户不要用触摸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