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V星 Z77A-G43 (MS-7758)维修

楼主(2016-12-09):
接到河北的朋友发来两片主板,都是V星的Z77A-G43,版本是MS-7758 VER 1.3,一片不触发,一片触发后要么一跑码就掉电,要么上电无复位。
1.个人感觉不触发的比较好修,就先修不触发的板子。一看这板子的CPU供电芯片被拆了,朋友是把这个芯片给换到另外那板子上了,另外他还寄来一个供电芯片,应该是那个板子上拆下来的,于是先搞上CPU供电芯片。
开始正式维修,测量待机电压就发现问题,待机电压只有不到2V,很低,朋友说他修过,换了一个转换芯片,看这板子上连元件位置号都没有,于是开始看图纸,幸好论坛有饼哥发的图。找到待机电压,

在这个板子上待机叫3VSB_WAKE,查来源,查到是由一个稳压器发出,

测量这个稳压器UPO1O4供电为5V正常,开启只有0.9V,查这个开启信号受控于3VSB_LAN_EN#,而这个3VSB_LAN_EN#是由IO发出的,追到IO后发现这个IO比较脏,有些脚上发黑,于是洗板水强撸,搞完再测待机已经出现了,触发上电跑码,为防止再出这个问题,加焊IO,修复完毕。

2.接下来修这片无复位/跑码掉电板子。看了下板子已被动过CPU供电芯片UT501,打了下CPU供电对地不短,再仔细看看焊的引脚貌似有虚焊,于是先加焊,确定没有虚焊了,上电,一开始还是触发没有复位,后来再次触发又开始跑码,但是立马就掉电。
想了半天,觉得应该按照没有复位修,因为复位在前。查供电,发现无复位的时候就是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都已经出来了,那就修CPU供电吧,找到图纸,查UT501,

各供电正常,只有5#开启为0V,再查这个VRD_EN,

是+12VIN分压后上拉,但受控于CPU_SA,SLP_S3_CTRL#和CPU_VTT这两个连接的元件都不用考虑,因为图纸上写了,X_***,没装。这坑爹的厂商,因为没有元件位置号,只能跑线,我刷了半天,找到R125一端有12V,接着找到了Q39,再举着放大镜,根据铜箔找到Q43,确定好位置后,查到Q39的B极为3V,Q39导通,拉低了VRD_EN,这就是说Q43没有导通,查Q43的B极电压0.65V,坑爹不,你再高点不就好了吗,接着再查CPU_SA,   0.97V,问题出现了,R362的一端0.97V,一端0.65V,那么问题就出在R362或者C322上面了。

根据有时候无CPU供电,有时候跑码掉电的故障表象,怀疑电容不良,直接去掉C322,触发后,跑码不掉电,接显示屏后亮机,此板修复完毕。

补充内容 (2016-12-10 14:10):
补发C322  Q43 Q39元件位置截图,放在10楼

网友:
不错……思路明朗……学习了

网友A:
修台板的大神  不过要跑线的  一般我都比较懒   就让它自生自灭了

网友B:
V星的板没位置号烦,,,,楼主把C322位置图发上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台板的大神  不过要跑线的  一般我都比较懒   就让它自生自灭了

师兄过誉了,我可不是什么大神,我在实地学习的时候是学渣级的,今天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的板没位置号烦,,,,楼主把C322位置图发上呗

额,,忘了拍个照片了,其实就在CPU座下方,有很多三脚管在一起的地方,Q39和Q43都在最下面一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兄过誉了,我可不是什么大神,我在实地学习的时候是学渣级的,今天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太谦虚了也不好

网友:
还真不是谦虚,我当初去迅维想的太简单,不听王老师的劝,没学主板就直接去学笔记本了,我们那期的都知道,学习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没少挨骂。回来以后吃了多少苦头啊

网友:
补发C322 Q43  Q39截图

网友:
挺好,能修好就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好贴

网友:
我们这主板叫不上价,高点就换板子,唉

网友D:
接到河北的朋友发来两片主板,都是V星的Z77A-G43,版本是MS-7758 VER 1.3,一片不触发,一片触发后要么一跑码就掉电,要么上电无复

网友:
M61PMP-KM61PMP-KM61PMP-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到河北的朋友发来两片主板,都是V星的Z77A-G43,版本是MS-7758 VER 1.3,一片不触发,一片触发后要么一跑 ...

你这是????感觉你要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