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430 LA-8261P 1.0

楼主(2016-12-09):
开机使用正常 用半小时准时掉电 硬盘系统都换过 好气啊 求大神们赐教
掉电

网友:
温度怎么样 把温度处理好 这么久 应该是温度问题吧

网友:
先重点刷下BIOS bios不能解决问题就查下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刷BIOS,可能是ME出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统一回复刷了个 bios 好了 收了300 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