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2 V5WE2 LA-9532P Rev 1A进系统断电掉电问题

楼主(2016-12-09):
按f1,f2,del..都进不了bios,开机直进win10,一般不到5分钟就会自动断电(不会重启).怀疑bios有问题,可试过盲刷+直刷bios,仍然进不了bios.

请问这情况该怎么修?

网友:
不装硬盘开机显示default boot device missing or boot failed...然后放着不管,也是5分钟内必断电.

网友:
付费也行,烦请来信报价

网友:
装了usb键盘,发现f2能进bios,目前猜测是cpu没焊好,可是没工具...

网友A:
这个像温控信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寄过来我给你修

网友(2017-01-16):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温控信号的问题

恩,我再仔细看下图,谢谢

网友:
搞定了没有
我这个机器用半小时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