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 内存贴纸X550VC 版号X550CC REV2.0 独显8显存

楼主(2016-12-09):
如题,求BIOS一枚。此机器上电到1.05A不动了。全板供电正常。除了没有集显供电。有遇到过这类型故障的吗?

网友:
麻烦有次BIOS的共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论坛好多,好不,官网下分离也可以,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好多,好不,官网下分离也可以,太多了

论坛上的下了不止10个。全都不行,有点甚至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的下了不止10个。全都不行,有点甚至不触发

这个bIOS 论坛应该有原厂的 也不行?

网友C:
板载内存吗??有点位图的话试试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内存吗??有点位图的话试试屏蔽掉。

屏蔽内存试过了。屏蔽了加一条内存,电流也是一样。应该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也在·搞这个机器

网友:
跟我同样的故障吗?我的还没搞好。打算放弃了。没办法。

网友:
此机器已修复,是CPU后面有个小电阻腐蚀了。桥有个1.5V的上啦信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