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60P 简修

楼主(2016-12-09):
神舟A560P
广达TWH
     上电电流0.2左右掉电,直接找sys_pwrok。如下图所示:u8并没有装。sys_pwrok通过0欧R320直连IMVP_PWRGD,也就是说,CPU供电的PG就等同于sys_pwrok。

为什么要直接查sys_pwrok呢 ?
      简单一句话:进行区分,到底是哪个层次的电压PG有问题。IMVP_PWRGD来源于CPU的PG。EC_PWROK直接来源于EC,而EC是在收到HWPG之后延时发出的。
当然,这种的话常见于5系及5系以下(因为5系及5系以下CPU的供电方式都是PVID的模式)

因为这里U8没有安装,直接测EC_PWROK,为低。测HWPG也是为低,那就直接找于HWPG相连的PG。
最后发现PL12,+1.05V_VTT电感前端无波形,查找后发现PR51电阻有点发霉,换掉后+1.05V_VTT正常出来

上U之后,发现不过内存无集显供电

发现BIOS的芯片居然是MX的(正常是winbond),换25Q32Bv就正常

另外,发个官方合成的v5-571的BIOS,解决过内存不出集显

网友A:
图纸一并发上来呗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秒杀的节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一并发上来呗

图纸论坛有了

网友B:
张冬,不错,技术真牛。

网友C:
不错,楼上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冬,不错,技术真牛。

还要和你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楼上技术杠杠的

楼上技术确实厉害

网友:
还好,下次要更快

网友D:
技术不错,看到波波了。

网友E:
不像40期新人,老鸟,班长交给你放心

网友F:
秒杀的节奏,莫非BIOS芯片是上家故意给换错了

网友:
PG不好修啊  掉电是进水引起的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像40期新人,老鸟,班长交给你放心

没有 ,其实直接测电感更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秒杀的节奏,莫非BIOS芯片是上家故意给换错了

我也怀疑。不过上家还比较好,只动了集显的控制小管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看到波波了。

技术一般吧,直接测电感更快些

网友G:
bios芯片不是相同大小的就可以换吗?

网友:
确实有点绕道了 ,但是更加证明实力

网友:
很成熟的技术

网友:
直接找sys_pwrok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芯片不是相同大小的就可以换吗?

不一定的,最好别乱换BIOS芯片。有些板子只能用某些BIOS

网友:
大神,小弟进来学习了

网友:
两个故障,这么快就秒了

网友H:
纯经验维修,心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纯经验维修,心细,赞一个。

那就加下分呗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好,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目测示波器是 Tektronix TBS1102 100MHz  1GS/s 。。。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呀。

网友:
这个方法比较适合初学者

网友:
看不懂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楼主。。图纸有没有

网友:
BIOS是故意做的手脚

网友:
老板技术杠杠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