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50 用一会儿灰屏解决方案--估计是通病

楼主(2016-12-09):
前几天接了一台联想Y550,开机有显示,用一会儿就灰屏无图像,看电影更快出现,测鲁大师的性能测试里的显卡测试一测就马上出现,如下图:

一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果断让徒弟换新显卡,订货第二天换好后,装起来结果用了没多久又一样,而且鲁大师测显卡还是马上灰屏。又拆开,裸板测试,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灰屏时显卡供电1.35V左右,黑屏时显卡供电消失为0V,问题关键找到了----显卡供电不稳定!
接下来就是先换显卡供电芯片了,如下图:

结果换了显卡供电芯片也还是一样,我又换了上下MOS管,还是一样,怎么办呢?想了想,还有个地方没考虑,PL602电感滤波的2个极性电容还没考虑,马上换了2个330电容上去,再开机测试,效果是立竿见影,不论是看电影,还是鲁大师测试显卡性能,都没问题!!!至此,此台电脑修复完毕。如下图:

网友:
图片上传有点乱,大家将就点。

网友:
看起来像是 显卡受热就出问题。滤波电容不稳定,所以一受热 就拉低显卡供电吗

网友:
换个思路的话还是不错的。还在修好,加分鼓励

网友(2017-07-13):
谢谢了哈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遇到了   编辑文章不容易

网友:
老的INTEL 哦,还有 南桥的。。。。

网友:
厉害啊   楼主   小白我学习了   6666

网友:
还有小弟给你换显卡不错啊,大湿一枚。。。。

网友:
楼主这也是花了大价钱呀,收的也更高吧。

网友:
这个附jian件怎想么下载,xiang看看,我手上有个一样毛病的

网友:
独显供电滤波不良导致灰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