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16-12-09):
小米note移动版不开机,连接电脑有反应设备管理器显示QHSUSB_BULK,下载驱动安装结果呆了驱动怎么也打不上。只能拆机了,上电源电流在150mAN左右,开始怀疑字库问题,换字库无果。网上翻了几天资料没有这类故障的,下载图纸看USB数据是直接连接CPU的,打了一下CPU供电正常,本人技术有限硬着头皮重植了CPU还是不行,后来换CPU搞定,重新刷机写串号导入qcn搞定。本人理论不好大师莫笑。。。。第一次发帖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网友A:
重植cpu都可以了  收工就不用说了  修手机的老司机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植cpu都可以了  收工就不用说了  修手机的老司机了吧

呵呵,过奖了!应该算是个入门吧,第一次干CP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过奖了!应该算是个入门吧,第一次干CPU。

第一次干是不是好激动的说

网友C:
第一次干CPU 都能好 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干是不是好激动的说

确实很激动啊,而且第一次还干成功了。说实话干之前犹豫了很久。。。。。。

网友D:
弄CPU   要求手工啊

网友E:
我的NOTE不开机了 怎么用笔记本的电源接电池借口线。  小米电池口是4条线。  不知道怎么给它接电。一直没拆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NOTE不开机了 怎么用笔记本的电源接电池借口线。  小米电池口是4条线。  不知道怎么给它接电。一直没拆 ...

直接在正负极测试点接线出来就行了啊,检测脚不用管。

网友F:
这个U也不好弄吧。我上次弄得字库都掉一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U也不好弄吧。我上次弄得字库都掉一堆点

感觉还好吧,掉点一般是温度不够吧!谢谢加分

网友:
这个很好用、、、

网友G:
第一次干U就那么厉害,楼主维修应该很多年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干U就那么厉害,楼主维修应该很多年啦。

没有好久哦,断断续续也就差不多两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有好久哦,断断续续也就差不多两年吧。

你以前有一定的焊接基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以前有一定的焊接基础把。

反正没事就拿风枪练练,刚开始用废板练经常爆芯片,要么就掉点

网友:
高手,收了多少大洋,哈哈

网友:
楼主细心   这U要有一定的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干CPU 都能好 牛逼

手工好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CPU   要求手工啊

安卓的U还是很好的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