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代工的DELL典型待机部分时序简单分析

楼主(2016-12-09):
DELL    版号  DA0R0AMB6D0  AMD芯片组,

插电无待机电流,待机芯片为51125,公共点电压正常,线性电压正常,无PWM电压;测1,6脚的开启电压没有;追查到都来自于下面图中的页面;PWM 3.3V开启信号来自于3.3V_ALW_ON;PWM 5V电压来自于ALW_ON;
由于EC的待机供电来自于PWM 3.3V,所以从下图中分析得知,待机电压的PWM 3.3V插电就有(充电芯片发来的适配器检测信号ACAV_IN通过电路转换开启PWM 3.3V;待机电压的PWM 5V得等EC得到待机电压且正常读取程序工作后,才发出ALW_ON,开启PWM  5V电压;弄清楚了待机开启时序那就很直观了;
ACAV_IN电压正常3.3V正常,各个场管的相关脚位电压都正常,Q14A 33.3V_ALW_ON电压无,最后得知+5V_ALW2PR133线路不通,飞线连接OK!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我总是记不住这些时序,头痛啊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A:
这种是3.3V和5V不同时出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大公无私,谢谢啦

网友:
时序有的图纸里面有的

网友:
谢谢这么详细的分析

网友:
分析的相当快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懂得时序就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3.3V和5V不同时出来,学习了

待机的时候都可以测到,只是插电瞬间电压出来有先后顺序

网友:
看懂图纸的话就好修的多

网友:
技术不错啊,分析得挺好的,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修的挺快的。老司机哈

网友:
广达容易断线

网友:
我总弄不清时序,哪个信号由哪些信号控制

网友:
修的挺快的。老司机哈

网友:
楼主的时序总结很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经典的3v5v 赞

网友:
这功力不同一般

网友:
会分析时序步步排查问题无处可逃。

网友:
分析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分析得好啊,学习了

网友:
有华硕也是这样,3v 5v是分别开启,这就有2路分别控制了。5v是ec读完程序后开启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