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暗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09):
接台IPAD2,暗屏,同行换过屏线和屏试过了,故障依旧。测到屏线接口的升压只有4.05V,看图正常应该为20V,此电压是通过电源芯片内部和电感,二极管组成升压电路,这里明显不正常,换了电感,二极管,电源芯片,还是暗屏,只有怀疑芯片没有发出推挽波形了,请问,IPAD显示图像后,是通过什么信号告诉电源芯片发出波形升压来让屏幕亮起来的?有哪位仁兄知道?

网友A:
你换了芯片后电压恢复20V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芯片后电压恢复20V了吗?

没有,恢复了,就不用求助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升压电感容易坏

网友:
要检测到屏之后。才升压亮屏。

网友(2017-01-22):
背光芯片问题吧

网友B:
楼主平板今天修好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平板今天修好木有

换屏幕OK了

网友:
看来这个 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