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330bw背光灯闪

楼主(2016-12-10):
请师傅们帮忙看看这个驱动板,三星S19A330BW,内屏号M190MWW4,显示正常,就是背光一闪一闪的,就跟眨眼睛一样,很有规律的,闪也不是全黑,是亮一下暗一下,之前有几个人修过也没修好,程序也刷过。

网友:
一般这情况都换版

网友A:
升压35V是不是也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35V是不是也跳变

对 我量了 也会随着灯闪跟着跳,

网友B:
升压不放有问题,换电容试试先

网友:
明显led灯不良啊

网友:
排除了开关问题吗

网友:
已经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不放有问题,换电容试试先

直接换了一个驱动板子 好了

网友:
查灯条  升压板吧

网友:
换之前有没有改过led反馈

网友C:
换版好了     程序刷了不行就换板     三星显示器基本都是程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版好了     程序刷了不行就换板     三星显示器基本都是程序坏

已经换板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