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H55-M LX(1.01) 掉电和反复重启

楼主(2016-12-10):
故障:掉电和反复重启
现象:掉电前全板主供电正常,无时钟和复位。
判断:主板时钟问题
解决:更换822排阻解决,说明是排阻导致的故障。
亮机后备份BIOS

PH55-M LX(1.01).rar

网友A:
明白了,没有时钟和复位也会掉电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没有时钟和复位也会掉电重启的

缺少供电和信号,一般都会这样。

网友:
高手啊
不错学习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快速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现在的主板却信号或不跑马都会掉电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
H55的主板比较难弄。。。特别是最近遇到的几个杂牌的

网友:
学习了,,BIOS也收下!!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又是822,坏的太多了

网友:
华硕的822    撑起维修的一片天呐

网友:
华硕的822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