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XW02屏 白屏 哪位可以指导一下

楼主(2016-12-10):
B140XW02屏  白屏  手上有两张了,都是同样的问题,哪位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
查屏显示条件啊

网友:
应该是信号咯..........看看哪一组没上来

网友:
可以具体说下吗

网友A:
让我修可能修得出来  说的话 就没那口才  不知从何说起  爱莫能助啊!

网友:
屏供电   信号等条件   排除一下是主板问题还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我修可能修得出来  说的话 就没那口才  不知从何说起  爱莫能助啊!

可以让楼主联系你维修

网友:
VGH  等条件哈

网友:
修完容易返修了啊

网友:
是怎么白?

网友:
发求助帖。连照片都不拍两张,叫我怎么指导你?小螺儿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