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手工恢复NTFS文件系统的DBR

楼主(2016-12-10):
手工恢复NTFS文件系统的DBR

手工恢复NTFS文件

网友A:
这个DBR是两份,,前面的坏了,可以拷贝后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DBR是两份,,前面的坏了,可以拷贝后面的

如果两个都被破坏了?

网友:
这个时候就需要纯手工填写DBR

网友(2017-01-11):
直接软件扫描

网友:
支持一下,挣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