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Z485独显 改集显 LZ2C 闪LOGO灰屏

楼主(2016-12-10):
机器是同行把显卡焊了两遍坏了。换显卡不舍得出钱。只能改集显。拆了显卡就以下症状
Z485独显 改集显  LZ2C 闪过LOGO就灰屏死机了  。
一开始以为是没硬盘, 装上硬盘还是灰,BIOS也都刷了。--(内存 CPU我早换过了,不要回复了)
现在看故障应该是闪过LOGO死机。我现在不知到是按死机修 还是集显没改好
---------------大师们谁改成功过,

网友:
Z485没看到集成的BIOS。我看论坛有Z475的 能用Z475的ME合成一个Z485的bios试试吗?

网友(2017-10-25):
            楼主你搞定了吗?我也想改集显

网友(2018-07-07):
最后修好了吗?我手上有一台独显去掉挡logo的

网友(2018-10-09):
我手里也有一台 不显示。,,,,,,,,,,,,,,,,,,,,,,

网友(2019-06-13):
我的也是 想改集显。

网友:
是不是集显也是坏的呢,我这样改过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