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 VER7.2 不触发

楼主(2016-12-10):
型号:映泰H61MLC2  VER:7.2
故障:不触发
外观检查:UP0109P待机芯片烧毁。
那就好办了,找了UP0109P的图

找一料板,这鸟待机芯片根本找不到。。后来找了一个代换的FP6137E,换上去,好了。
悲剧的是,装回客户的机箱里面,开机,又烧了,电源是坏的,烧主板(。。。。)

FP6137E也是最后一个。。再后来找了一个UP7711换上去,换了电源,终于解决了。

后来查了论坛,我总结了UP0109P 可以代换的大部份型号: ,RT9199 RT9045 APL5336 FP6137E UP7711
新手发帖,希望大家加点分。加分不会减下载分的,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遇到过输出电压高(5V)  也会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遇到过输出电压高(5V)  也会不触发

这里电源损坏推测会引起5vsb输出异常所以引起烧待机芯片

网友B:
我还没碰到电源烧主板的

网友:
谢谢,,,学习了,,终于知道了这么多代换!!

网友:
实在找不到芯片换的话  也可以找个料板  待机部分是好的  剪下来  粘在故障板上   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
学习了,这里牛人真多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坏的多

网友:
电源太垃圾了吧,一般电源进价低于70的我从不考虑。

网友:
按照月饼的 维修思路都能修好

网友:
经验代换 学习了

网友:
幸好只是烧坏这个芯片,不然南桥坏了就废掉了

网友:
电源太垃圾惹得

网友:
我只想说,兄弟,干得漂亮,!!

网友:
楼主能有耐心去总结,真的谢谢楼主

网友(2017-01-11):
不用这么麻烦的!我从来不找替换的!我直接改个1117进去调个1.2V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
烧主板的机器,一定要先看看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碰到电源烧主板的

那是你修得机器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碰到电源烧主板的

那是你修得机器太少.
电源和主板一起烧的,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修得机器太少.
电源和主板一起烧的,大把.

电源本身就有过流过压之类的保护    比如我们的可调电源 它会烧我们主板吗?不会 除了电源自身问题  只有电路板有问题才会拉低电压 或者过流 导致电源损坏    我修了8年电脑了  碰到的无非都是电源输出偏低或者缺电压等  高出标准电压的还没碰见过   你那要么碰巧电源也坏了  要么主板过流导致电源损耗稳定下降  第一次你没发现而已     我碰到电源主板同时有问题的 无非是12V小四口 24口接触不行导致过热 烧接触口之类  电源烧CPU也是仅仅上管击穿12V干了CPU  还有其他类似的  所以都是主板干了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