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触发掉电

楼主(2016-12-10):
E46G集成主板,裸板触发电流在0.4--0。5左右掉电,可以多次触发。看到论坛里面说吧PQ72 DS级短接 但是 1.5V-ON 还到了这里,只短接PQ72  PQ53只有0.5左右的电压, 虽然0.5左右也可以开机,但是我想还是要1,5V修出来最好吧

网友:
楼主想精益求精

网友:
修好收钱吧,如果返修再深入研究啦!

网友:
兄弟水的可以

网友:
有图纸 那就修啊  这个问题看着应该不难

网友:
精益求精吧

网友:
没有分析维修思路,小白看不明白啊!求解!

网友:
1.5转换电压有问题

网友:
既然都找到故障点了  那找原因应该也不远了吧  控制个或者管子本身就2个可能了

网友:
有时间可以按照设计 修好这路供电

网友:
管他白猫黑猫,挣到钱就是好猫。

网友:
这个是什么地方的供电?

网友:
那就直接不要短接,直接查来源MAINON出来没有还有15V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不喜欢短接出来的电压

网友:
原装才是最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