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进水 不触发维修中

楼主(2016-12-10):
hp431进水 没有主供电   换了芯片主供电出来了 但是微短 待机0.08 换了电容 待机正常了 但还是不触发  之前被别人烧过3  5v 用的3v烧的有影响吗?桥是不是挂了、

网友:
找图纸看一哈。。 .

网友:
我这有台别人修过的,不触发,EC芯片,两个BIOS都刷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判断是否烧桥 可以打一下待机电感的对地阻值 以及测量桥附近的小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没怎么看懂在说什么

网友:
楼主能描述具体点吗,不触发还是要查需要的条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