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330BW屏幕右边有一小段出现花屏或者黑条还闪

楼主(2016-12-10):
今天接客户一台三星三星S19A330BW 19寸的显示器,从屏幕右边开始有一小段出现黑条或者花屏且闪烁的情况,在线刷了程序,还是一样,买了一个烫屏线的工具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A:
和这个图片类似,但是只是在右边边角出

网友:
像是屏坏了呢

网友:
应该是屏或屏线的问题。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图片类似,但是只是在右边边角出

有压屏机的话可以压一下屏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估计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的没有设备 果断放弃吧

网友:
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这个没烫过屏线 估计修好的可能性没多大

网友:
这个明显是屏的负压供电有问题 一般是不好修的

网友:
这个我觉得90%屏坏了

网友(2017-11-29):
一年前的  帖子,怎么翻出来的????

网友:
模块坏了,尺寸太小了,没有价值

网友:
烫屏线的工具会不会越烫越花啊,听说烫好了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