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触发掉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10):
一块P8H61-M LX3上电触发掉电。测得内存供电有。
1.05V的桥供电有:

1.8V供电有:

VCCIO供电为0V:

这个VCCIO正常为1.05V的。它的G极经过一个0欧的电阻连到PU10的7脚
我也懒得测它了。直接把这个管子拆掉

因为桥供电也是1.05V,直接从PQ20的S脚飞线解决。

网友:
楼至这样飞线,,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哦??

网友:
现在正常使用中。因为它们在时序上差不多。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供电应该不难修啊   还是不建议这样飞线

网友:
H61的板子只要掌握时序不难修,掉电不可怕,华硕又有点位,修复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供电应该不难修啊   还是不建议这样飞线

懒得理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