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100N BIOS来个可以使用的

楼主(2016-12-10):
SAMSUNG 型号:S22A100N    LS22A100NS/XF
基本号:LS22A100
屏型号:HM215WU1-500
板号:BN41--1726A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
显示器是21.5的,有哪位大神有的,施舍一个吧,谢谢

网友:
论坛搜不到吗?

网友:
找不到就建议你上官网用软件在线升级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6370-1-1.html 这里有。操作是连着显示器,VGA线要用原装或是全通线,普通便宜线是不能用的,,,,软件会读取型号直接连接官网在线更新

网友B:
对呢,直接官网下更新就OK了

网友A:
楼主求的程序论坛一搜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8125&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 ...

关键的很多论坛里面的刷了都没待机了,BIOS也换了很多个,有些就是屏不对,论坛BIOS都下完了,不然我也不会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呢,直接官网下更新就OK了

关键是我只会用编程器刷,不会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的程序论坛一搜一大把

能用我也不会求助,很多屏不对的

网友:
www.chinafix.com/thread-973791-1-1.html

这个机器型号跟你不同,但屏型号一样,你试一下

网友:
论坛上完全可以找到的

网友C:
论坛上的一般都可以用的   实在不行就上某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的一般都可以用的   实在不行就上某宝吧

谢谢留言,买了个BIOS,已确定可以使用

网友:
写不上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