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求救

楼主(2016-12-10):
今天修到一个DELL的主板 型号如上。 问题是上电跑D0 并且报警。 三声。 插上内存后还是报警。 五声 。 从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还是不行。 各项电压也正常。 哪位大神修到过这个主板? 给点提示。 感激不尽。

网友:
到淘宝买个好的BIOS刷了试试!!另外换换CPU,,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槽上面的工作条件都查过了吗

网友:
D0的话上次修了个是SPD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