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y 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12-10):
    此机有点位  无图纸,机器被别人修过,显卡有动过的痕迹。按开关无反应,可自动触发到1.3几。打了下开关电压4.2v,看来这就是不触发的原因了。接着打到ec供电也是4.2v,奇怪了供电不对居然也能上电到1.3.在板上找了半天,在待机芯片下方有一个五角管子,5v转换3.3给ec供电的,换后电压正常。但是触发依然无反应,自动上电2.2左右。感觉应该已经显示了,因为上家动过显卡,有点怀疑显卡。接了一下外接显示正常,更加怀疑显卡。但是联想到此机不能触发,难道是之前管子电压高了ec被烧?  这里走了一点弯路,找了个旧的ec换上现象一样。后来又想了一下,用电筒照了一下屏有字无背光。到这里可能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开关上方的休眠开关换之ok。这个机器还有一个奇怪的点,此板ec晶振哪里的一个谐振电容被取了一个,但是自动触发还是可以上电,留给大神解答。到此维修结束,希望大家能赏点分用用。

网友A:
ec晶振哪里的一个谐振电容被取了一个,但是自动触发还是可以上电 ?

网友:
lid响影上电,引起没背光的还没碰到

网友:
上点图片就好了

网友:
刚刚修到一个华硕暗屏就是休眠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晶振哪里的一个谐振电容被取了一个,但是自动触发还是可以上电 ?

对的 我也有点奇怪  波形打了 稍微有点不对  但确实能上单

网友:
之前修的  忙所以没拍

网友B:
华硕的那个5脚转EC供电的,上次我修的也走了这弯路,那个直接5V过来给EC供电,我也把EC换了后来发现不是EC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那个5脚转EC供电的,上次我修的也走了这弯路,那个直接5V过来给EC供电,我也把EC换了后来发现不是EC ...

恩   有的时候脑袋短路  没想到

网友C:
这个我感觉不太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感觉不太可能吧

不信可以自己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