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ms2317 板号JE40 HR MB 10267-4卡LOGO

楼主(2016-12-10):
板号JE40 HR MB 10267-4卡LOGO,拆掉光驱,硬盘,键盘,裸板还是一样,  论坛找不到原机BIOS,找了个板号一样的宏基的BIOS刷了,不装硬盘可以顺利过LOGO.上硬盘就卡死,CPU供电有一NEC大电容,拆了上6个330还是不行,测全板电压都正常,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因,请兄弟们,大师门帮忙看看这是啥问题........

网友:
怎么感觉像桥坏了的样子呢。。。

网友A:
我觉得有点像,所以我上返修台做了,结果还是一样卡

网友:
我刷bios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点像,所以我上返修台做了,结果还是一样卡

没有考虑直接更换一个吗

网友:
硬盘和BIOS都换了N个了就是没有找到原版捷威的BIOS,还是不行啊,头痛啊,搞了好久还是搞不定..............
各位兄弟还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
试试刷了BIOS能过LOGO以后进BIOS关掉网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