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500电流0.053A不触发

楼主(2016-12-10):
型号:HP DV2500  板号:
故障:电流0.053A不触发
看了一下是nVIDIA单桥集显的机器,如果是独显的坏了就没有什么搞头了,反正是看到HP独显的老机真的有点怕,开始干吧:
1、  拆机检查开机键,按开机键有高-低-高的3.3V触发信号
2、  打开图纸 测量EC95脚PWRBTN#EC同样有正常的触发信号
3、  测EC119脚PWRBTN#MCP送给桥的触发信号也同样正常
4、  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
5、  没有办法了只能老老实实从头开始按时序测工作条件,+3.3V_VBAT,RTC_RST#,32.768,+3.3V_DUAL,+1.5V_DUAL,PWRGD_SB,PWRBTN#到这里的所有条件都是正常的,测VCC供电正常,(测到VDD时走了一点弯路,VDD是触发以后才会出来的,Intel和AMD的SLP_S3#,SLP_S5#出来也有点区别,Intel是同时出来,AMD是先出SLP_S5#,这里也走了一点弯路,先去测SLP_S3#结果怎么也测不到,后来才想起来先去测SLP_S5#,新手上路有时还真的是要走一些弯路),后来测EC81脚PM_SLP_S5#时,表笔测在焊盘上去按开机键有3.3V的输出,测在EC脚上没有3.3V的输出,原来问题就在这里了,重新焊了一下EC可以正常开机了。
最后上一下亮机图

网友A:
EC上搞那么焊锡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上搞那么焊锡能开机吗

重新拖焊一下而以,为了更直观地描术下一!

网友:
是EC虚汗吗?

网友:
amd 很难搞得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这钟机器桥容易坏

网友:
ec不怎么容易坏了

网友:
这机器不值200

网友:
问题不、大  讲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上搞那么焊锡能开机吗

那个应该是没有处理完拍的照片

网友:
楼主的锡吓到我了。

网友:
EC加焊用焊锡也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