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贴G480触发掉电不计成本再修一例

楼主(2016-12-10):
首先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4212-1-1.html
可用BIOS地址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772
继上贴说的SYS_PWROK待机下有1.4V跳变,我以为桥有问题,结果拆掉桥去修这部分待机下还是有电压存在,我把SYS_PWROK线路割断最后发现是门电路问题,换了之后飞线再次触发,结果还是0.7A,故障不变1

然后看论坛基本都是修查 +VSB    CPU_B+   +1.5V转换电压和刷BIOS多,可惜这机器运气没那么好。根据时序,当 PCH 收到 SYS_PWROK,最后发出 PLTRST#, 在无线网卡接口处22脚测得有3.3V
再查PLTRST#会去往 CPU 的 RSTIN#脚作为 CPU 复位,BUF_CPU_RST#也有1.05V正常

最后 CPU 收到 PLTRST#后,完成硬启动,开始寻址,寻址部分没示波器确实很麻烦,也没多少研究过,我认为CPU通过桥去读取BIOS,所以这部分我刷了N个BIOS无果,最后换个桥还是一个样子。整个板子还剩个EC里面还有LPC部分,EC很少坏,更何况带程序,而且也没这个EC,只好去网上买了剪板赌一把,最后换了EC之后显示了
我也不知道哪部分故障,只能等高手来解答了
这是我下载的BIOS,浪费好多分
另外求各位看官打赏点分补偿下

网友:
这个一线就搞定了。

网友A:
运气不错,修不好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修不好就亏大了

我一直认为,只有给不起的价,没有修不好的机器

网友:
楼主好强大啊。虽然都换完了,不过还是值得学习,分已加

网友:
就是IO引起掉电问题吗??

网友:
# 就是IO引起掉电问题吗??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
EC导致的  这故障不好修

网友:
加的分没你花的分多啊  哈哈

网友:
昨天我收到一个G470,跟楼主故障一样,CPURST都出了 就是不跑吗,风枪吹南桥没好,加焊了一下好了 ,但感觉未必是南桥的事可能是加热后哪里的断路接上了。总之跟楼主的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我一直认为,只有给不起的价,没有修不好的机器

网友:
很少有人不计成本的  佩服的

网友:
少见。你能修好,下功夫大的

网友:
慢慢搞 耐心点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跟踪你的报道也总算有了个结果,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看图还比较的清晰

网友:
还是太冲动了

网友:
IO 和BIOS关系很大

网友:
说实在花这么多时间,真的不值得

网友:
cpu复位出来后不跑码,一般都不会想到EC

网友:
这贴看看升级

网友:
这个成本也不是太高就是一个南桥一个EC

网友:
短线了吗。稳定吗用着

网友:
楼主下了很大功夫啊

网友:
0.7左右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吧,集显,应该是刷不对BIOS

网友:
只有不认钱的客户。没有修不好的机器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确实麻烦。还好修好了

网友:
最怕这种复位不跳码的板子。。。。。

网友:
这也是豁出去了,拼了!

网友:
原来是EC问题,真是没想到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这板也是一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
可以备个可以刷EC的编程器,飞线解决,省去买剪板EC的麻烦,而且剪板EC的程序不一定就是跟你的机器型号一样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