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 主板内存电压慢慢变低维修

楼主(2016-12-10):
ga-g31m-es2c 主板内存电压慢慢变低维修

主板冷机时 开起正常 用不到十分钟左右 突然就花屏 花屏后  再开机卡内存 用万用表测内存 发现内存电压在慢慢低 刚开机 内存电压慢慢的向下悼 1.6 1.4 慢慢到0V  板子放那冷一下 电压又会正常用十来分钟 真是怪事了 内存电源芯片是  rt8105测了一下 1脚 12.2V 5脚 12.1 7脚 电压0.8V  刚开机时 7脚 电压 也是从 1.6v 到0.8V  因 7脚电压 是从 1.8V输出 来的  输出电压低时 7脚自然也是会变    按理芯片是工作了 坏的可能性不高。以防万一 换个看一下 。换了一个后  还是一样的 直接代换个rt9214 看一下。情况还是一样 。没办法只能查 FB了  测了一下 两个电阻正常  这下不好搞了 只能下个图看看。。打到图 一看。这破电路 还到了 Io it8718F-s 那里 电压受IO 控制  看样子是IO不行了。没有 一样的 这个板上是 it8718f-s 0921-hxs n46sg0GB L 只有一个 it8718f-s0746-exs zm58ja l按理是不能代换的 。直接换个看一下 换上 还真不行。 侍机电压都没有  只能从淘宝发个来
发了一个一样的来  装上 电压内存正常  1.84  在测机  几小时 没发现问题
以后还是直接换个IO吧 都不能走弯路了

顺便带上 图 和点位

网友:
GB的IO和普通的 脚位都不一样的

网友:
GB的IO  比普通的IO  多31个  好像是   忘了多少了

网友:
够细心的

网友:
成败往往决定于细节,看来楼主是成功的,学习啦!

网友:
这里内存fb引脚工作推测是受io芯片控制,即内存工作电压调节由io工作完成。

网友:
这里故障推测是io损坏引起内存供电管理芯片fb引脚内部电路工作异常最后导致内存供电输出产生跳变

网友:
技嘉IO是带GB后缀的,在最后一行。不能和普通型号直接代换。

网友:
带GB的所有引脚+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