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开机风扇不转

楼主(2016-12-10):
有一台苹果A1502开机风扇不转测试是I/O坏了。可是更换一个I/O,风扇转了。可是液晶屏的分辨不对,字变小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有人指点!!

网友:
可以考虑再换个EC试试

网友:
这个SMC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
我的也风扇不转

网友(2017-01-17):
我手上有个风扇也不转的,看来有通病。

网友(2017-08-18):
看下cpu供电芯片NTC电路 ,在就ec

网友(2018-03-06):
A1502不要看到风扇不转就买风扇
這台很奇怪,我也搞了老半天以为风扇坏掉
买了一个新的来也是一样情形
其實不用管它,热机久了温度过高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