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这还能救不!!!

楼主(2016-12-10):
想问下,这还能救不!!!想问下,这还能救不!!!想问下,这还能救不!!!

网友A:
重影?屏  逻辑板

网友:
也许这是有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影?屏  逻辑板

我在家只清过接口,不知道是屏还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家只清过接口,不知道是屏还是哪里坏了!!!

看下TCON的vgh正不正常

网友C:
把显示器抱去修吧,你不会弄的话只会越浓越糟,不过这些东西修起来技术含量不高的,但是你自己琢磨更换配件的话你也不是很清楚到底要换哪个部件,修显示器不是很贵啊,我也没怎么修过显示器,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可能逻辑板有问题吧

网友D:
典型的屏故障,上手术刀,希望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显示器抱去修吧,你不会弄的话只会越浓越糟,不过这些东西修起来技术含量不高的,但是你自己琢磨更换配件 ...

这是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屏故障,上手术刀,希望50%

我也怕屏坏了!!!查了好多资料也说屏坏,好了,不修了

网友:
分别断开一个排线试试

网友:
32的三星屏,看侧边是两边扫描的吗?是的话,切断一边就好。

网友:
论坛里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子,具体在哪忘了。

网友:
看情况有的可以救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

网友:
真的要是屏坏了就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搞。

网友E:
如果不是屏坏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2017-01-09):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屏坏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没东西去测试屏的好坏,如果屏好的话,我大概知道买什么回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