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 充电慢,充不满,耗电快,wifi无法连接

楼主(2016-12-10):
6sp  充电慢,充不满,耗电快,wifi无法连接  ,机器来时不开机,电池没电 激活开机了,可以充电,但是很慢,而且还充不满,拔掉充电器耗电很快,等电耗光,电池又没电了,又需要激活才可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wifi连任何热点都显示密码错误?这些都是一个地方问题吗。谁修过这种

网友:
没人帮助我一下吗?

网友A:
先修WIFI   可能就是WIFI导致的耗电快

网友:
是的,同意 楼上,先修WIFI

网友B:
先修功能故障 也许是wifi引起的 耗电快

网友:
肯定先修明显故障  本着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修功能故障 也许是wifi引起的 耗电快

wifi不能换吧。

网友C:
,wifi芯片多半有问题  你先把wifi修了看还耗电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芯片多半有问题  你先把wifi修了看还耗电快不。

6swifi芯片加密的怎么弄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修WIFI   可能就是WIFI导致的耗电快

我现在把wifi芯片去掉就不耗电了,但是怎么解决wifi问题?wifi加密的’

网友E:
WiFi芯片没有加密吧?6S没遇到过,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WiFi芯片没有加密吧?6S没遇到过,不太懂。

你这么多下载分怎么做到的

网友:
可能是wifi芯片损坏导致的耗电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把wifi芯片去掉就不耗电了,但是怎么解决wifi问题?wifi加密的’

WIFI芯片加密?   没遇到过   同样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多下载分怎么做到的

签到签了几年了,坚持签到,多发主题帖互相交流,会有人给你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多下载分怎么做到的

多回帖就有了。。。

网友:
WIFI可以换,没有加密。

网友:
你这个WIFI估计漏电啦,充电充不进你把Q2300短接。

网友:
6S以上的拆硬盘用仪器解绑WIFI

网友:
要拆硬盘的解绑的,需要6s硬盘测试架解绑WiFi